[求助] 请教一下,急急急!!两个工艺混跑可以吗?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楼主(2012-08-03):
如题请教一下,急急急!!两个工艺混跑可以吗?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得看model的名字冲突不,如果不冲突,仿真没问题,spectre只认model不认工艺。

网友:
貌似不行吧   会出错    除非你把那些器件都能很好地辨别开来  ,你可以自己写脚本改下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