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lint 检测结果

楼主(2012-08-03):
nlint检测后,warning显示

“output signal should not be referenced inside the module”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问题不大,对后面综合优化可能会有些影响。定义一个中间变量,然后assign到output端口,内部使用这个中间变量,应该可以消除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哈,那我就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