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asis格式文件怎样解析?

楼主(2012-08-03):
在terminal命令行怎样看oasis文件里写了些什么玩意? 据说oasis文件开头是13个 ASCII characters: “ %SEMI-OASIS<CR><NL>”,可是怎样才能看出来呢?二进制文件能解码吗?

楼主:
没人回? 我顶!

网友A(2019-01-26):
这一个在calibre 的 drv 里面可以解析,几年了,oasis的资料还是不多,我自己的gds-C解码器可以顺利把oasis转成明码,但是不知道译码方法,所以比较折腾,不过后来知道calibre 也可以解析文件内容,然后我就一套都用calibre了。
方法是:
1. 先which 一下 calibre_drv
2. 把1得到的路径做将要写的脚本里面的title
3. 写脚本之前先了解一下calibre_drv 文档里面的 layout peek 命令
4. 用layout peek写脚本。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在calibre 的 drv 里面可以解析,几年了,oasis的资料还是不多,我自己的gds-C解码器可以顺利把oasis ...

请问layout peek的命令那里可以查到用法?我看了文档没搜到

网友:
在calibre doc目录下的pdf文件中找到calbr_drv_ref.pdf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