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FPGA综合时出现“Out of memory"的解决方案求助

楼主(2012-08-03):
Memory in free lists: 2367432 bytes

Memory used by process: 1892352216 bytes

Peak memory used: 1892352216

Error Code [bmem.c:78 out of memory]

@E: Internal error in m_altera.exe.

这是我在使用Synplify Premier跑一个FPGA设计时出现的错误提示,现在不是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还请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二。

网友:
就是memory用完了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跑工程出现这问题,那考虑下哪里用了大容量的RAM,试着减少下资源看看;或者是不是使用identify之类的工具,也会占用资源
如果你之前就跑过这工程,也没有作大的修改,也没有增添RAM之类的需求,有可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那你检查下设置,比如选择的FPGA型号对了吗?
或者可以改用synplify_pro来试试,premier会调用些后端MAP与布线的操作,有时会出现些pro不会出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
我周一就去再试试。找到问题的答案了我会告知你的。

网友(2013-08-08):
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从提示来看,怎么像是电脑的内存不够的样子。
是不是32位XP系统导致的问题?

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换64位系统和加大内存,一般大一点的设计可以4G内存,我跑的最大的设计占用20G内存。
ps公司内存是48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细看了下,真是电脑内存不够的错误:L  你跑这个工程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新改了哪些代码?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纯粹的内存不足所致,比如开了premier调用m_altera.exe,或者采用了多进程任务,比如XILINX里有个选项-ct,是可以同时跑两进程的,这都会耗费内存。尝试着跑程序时把其它的任务关掉。
二种是因为代码或PR选项所致,比如代码写得过于复杂,存在latch,或者synplify, PR工具,约束里对时序或面积的要求过高,这样程序需要反复迭代地尝试,超过一个度时,就挂掉了。

网友(2013-10-29):
我也遇这到问题,其它模块占用的rom,ram太大,导致fpga资源不足,我把其它模块的rom,ram改小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