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高手有关RF_switch的研究

楼主(2012-08-03):
从事RF行业一年多,一直在做SWITCH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独立的开关,也可以用于PA模块里。工作初期,只是按照老板的要求去做,可以去完成工作,但是其中很多疑问无法解决。网上找了一些相关材料,发现SWITCH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主要是以GaAs工艺,pHEMT管子构建的switch,希望可以了解其详细的工作原理和pHEMT的工作时V/I特性。所以,希望高手指导下,或帮忙推荐一下相关的论文或书籍。不胜感谢!!!

网友:
哪家公司啊? 现在都拿cmos soi 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OS损耗高,寄生电容大,直接影响switch的IL和LINEARITY。对soi没有研究过。感觉前辈有经验,希望给出更多的指导和交流,非常感谢!!

网友:
和GaAsFET比较, SOI是有一些优势但不是万能, 它在high power(+30dBm以上)的表现就不如GaAsFET, 尤其是harmonics distortion and IMD2/IMD3, 有时候会比GaAsFET差10dB以上

另外板大你在另一区块 ">>射频/微波电路设计>>技术交流 " 也问一样问题, 我有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几天没有登录论坛,今天才看到。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和提供的材料。最近看了一些phemt和SOI技术的论文,对switch的设计有了更深的理解,但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向您请教。希望能和你成为,我的权限不够,希望你能加我,谢谢!

网友:
switch不是用CMOS做吗??PA用GaAs,GaN或者是SiGe倒是比较常见。SOI也有,不过high power就如楼主说的,Si工艺就不适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涉及的switch主要用于PA_modulem,对IL/Harmonics/Linearity等参数要求较高,这也会影响着这个模块的性能。GaAs可以更好地发挥phemt的优势,更主要的是不增大die size以此适应模块尺寸。对手机中应用的PA,没有HIGH power的要求,所以GaAs就足以满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你所谓"加我"是什么? 如果是积分我自己也没有很多, 如果是有关GaAs PHEMT switch问题欢迎提出来讨论

网友(2013-01-03):
加好友的意思吧

网友(2014-05-17):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GaAs Phemt的switch P1dB通常可以做到比较高,以1W为例,仿真跟实测都能实现。比如0、-5V控的管子来说,输入功率为1W时,输入信号的电压幅值有10V,栅上的电压摆动也有5V了,这时候管子的工作状态都发生了变化,难道是理解为在部分时间管子关断产生了非线性,导致了压缩?那么功率容量又如何解释呢,管子能承受的最大功率总不至于比IP1dB还小吧

网友:
RE: 求助高手有关RF_switch的研究

回复 网友D:
Phemt在ON 以及OFF的P1dB失真是不一樣的, 在ON state, 當信號擺幅超過線性區進入飽和區就會產生P1dB失真

网友(2014-12-10):
主要看功率和频段,低频可以考虑PHEMT,高频PIN开关功率也不错。PHEMT 的开关可以选HITTITE的收发开关吧。

网友(2015-07-02):
回复 楼主:

    能把你用的好一点的switch的资料发给我一下吗?liyanwei106@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