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 Merge GDS的warning【已解决】

楼主(2012-08-03):
小弟在做TOP GDS merge (stream in ) 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 :
   A cellview's size has reached internal upper limit and cannot be further extended

这次的chip size比较大,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个warning,这个warning直接导致merge不完整,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知道处理这个issue的option?
或者哪个virtuoso版本已经解决这个issue了?

网友:
你的数据多大?软件版本是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5141试用pipo,不能创建2gb以上的view。所以你只能把顶层分为多个cell,每一个变得比较小。我觉得可能你metal fill没有变成一个cell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数据。

当然ic61用Xstream,OA数据库,就没有2Gb限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P  GDS 导出的时候分成很多cell导出是可行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