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verilog测试文件总出现错误

楼主(2012-08-03):
module MUX_2_1_3(out,D0,D1,test)
  output[2:0] out;
  input[2:0] D0,D1;
  input test;
  reg[2:0] out;
  always@(D0 or D1 or test)
    case(test)
    1'b0: out=D0;
    1'b1: out=D1;
    default: out=3'XXX;
    endcase
endmodule
这个是我编写的3个2选1模块,其中test的控制信号,文件名称为MUX2_1_3.v
以下是测试文件
‘timescale 10ns/1ns
’include “MUX2_1_3.v"
module mux2_1_3_test
reg[2:0] a,b;
reg s;
wire[2:0] out;
MUX2_1_3 mux(out,a,b,s);
always#5 s=~s;
initial
begin
a=3'b100;
b=3'b001;
end
endmodule;
上边的那个文件可以通过compile,可是下边的总显示有错误,错误信息为Illegal base specifier in numeric constant/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base'',expecting "class"
我以前做模拟IC的,不得已做数字,现在刚开始学习verilog,求大神的指教,谢谢

网友:
always#5 s=~s;
无初始化值,你可以initial s=0
你是用什么工具仿真的?如果用modelsim的话,这个不会报错。

另外,MUX2_1_3 mux(out,a,b,s);
最好还是用直接名称连接的方式,当然这个不会出错。

楼主:
貌似知道了,是因为符号用错了,'和`区分错了我表示囧了

网友:
你这个代码是后来重新敲的吧?
首先,报错原因是timescale前导符不对,是`(1前面那个符号),不要用单引号,也不要用中文标点。
其他问题也不少,有些是错误,我挑了一些注释
代码不是很多,逐行仔细检查一下吧。

module MUX_2_1_3(out,D0,D1,test)  //加";"
output[2:0] out;
input[2:0] D0,D1;
input test;
reg[2:0] out;
always@(D0 or D1 or test)  // always块首尾加上begin end
  case(test)
    1'b0: out=D0;
    1'b1: out=D1;
    default: out=3'XXX;  // 以上两行合并写为:default: out = D1;
  endcase
endmodule
这个是我编写的3个2选1模块,其中test的控制信号,文件名称为MUX2_1_3.v
以下是测试文件
‘timescale 10ns/1ns
’include “MUX2_1_3.v"  //此行删除
module mux2_1_3_test  // 加";"
reg[2:0] a,b;
reg s;
wire[2:0] out;

//1)例化名称和原module名MUX_2_1_3不同
//2)例化端口最好能够这样写".D0(a)", 并且分行列出
MUX2_1_3 mux(out,a,b,s);
always#5 s=~s;  // s没有赋初值,仿真肯定是不定态
initial
begin
a=3'b100;
b=3'b001;
end
endmodule;  //此处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是忘记初始化了,还是初学者,犯了一些低级的错误,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对,这个是我后来敲上去的,您回答的很细致啊,把一些我没有发现的问题都回答了,肯定是高手啊,我还是菜鸟,谢谢您的指教。还有一个问题,您说`include "MUX2_1_3.v" 可以去掉,可是这是两个file,不过在同一个project,能删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只要编译时包含这个文件就可以了。如果引用task或者define变量定义则需要include的文件,编译时还要加上include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知道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