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floating cell的问题

楼主(2012-08-03):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题想请教各位,多谢。。

我在输出网表的时候,有一些output 的ISO cell输出端是floating的,请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这些ISO CELL找到并删除?

多谢。

网友:
脚本能处理,你不怎么你文本是什么格式的,不好说,如果每调用一个cell为单独的一行,还好说,如果占用了多行,还要其它的处理,类似的处理方法以前遇到过,大致的处理流程还是怎么点

网友:
大部分工具都可以做,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个tcl就行啦

楼主:
多谢陈版,请问DC中该如何做呢?我在用get_cells -h ISO_*时发现只能list出大概100个左右,不能显示全部.

小弟是菜鸟,可否麻烦陈版讲详细点?多谢

楼主:
回复  sunrisewu

    整个tcl就行啦
引用 网友A:

Tcl怎么整呢?小弟菜,请大神讲详细点,多谢多谢。

网友(2014-03-25):
回复 楼主:

查看有多少个 sizeof_collection  [get_cell -h ISO_* ]得到全部的名字,也就是解决你只能显示100个左右的问题get_object_name [get_cell -h ISO_*]

网友:
remove_unconnected_ports [get_cell -h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