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2010.3破解问题

楼主(2012-08-03):
感谢论坛上兄弟姐妹相互交流讨论,小弟sentaurus2010.3已基本破解成功,但就是Tecplot用不成,请问各位大虾有类似情况么?怎么解决啊?先行谢过了OTZ!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一运行tecplot终端显示:
/sentaurus/bin/../tcad/current/tecplot/linux/tecplot11/bin/tecplot.shared: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要怎么解决?!
愁死了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easy to solve this problem! Dun worry!

(1) Your linux system missing this file ==> libstdc++.so.5
(2) Just google to get the file. Try search in this forum also!
(3) Extract and copy into home directory (usually it is called desktop in windows)
(4) type the command below:

sudo ln -s libstdc++.so.5 /usr/lib/libstdc++.so.5

(5) ROOT password required to execute the command.
(6) ln ====> LN (not IN)(Many people err on this command)
(7)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