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DI公司的电源芯片ADP5034

楼主(2012-08-04):
想请教各位专家:ADI公司的电源芯片ADP5034是否可提供数字电源?它的pdf中都是接的模拟地,但应用中写到可以为处理器,ASIC和RF芯片组提供电源,请各位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您可以将AGND理解为Sense GND,接数字电路的一路,其PGND可以连接数字电路的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