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流检测

楼主(2012-08-04):
dcdc在应用电流控制模式时,需要检测电感的电流,来确定dcdc的工作状态。那么采用片上的检测电路值得吗?即应用电流复制的方式。

网友:
这种电流复制是基于功耗效率的考量

网友:
You can use current mirror to sense current, although there are limitations such as offset, headroom etc. Many other ways are also used for current sensing, such as sense the voltage drop over the L/F, metal routing etc. They all have their advantages as well as limita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but i just want to know,if it‘s deserv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觉得有什么不值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个人觉得,首先的设计电路使得复制的电流,正比于电感的电流,这就相对比较负载;虽然,有各种理论的电路,但是实际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刚刚启动时的浪涌电流,就已经超出了设计的范围,不能正确的感测到;在正常工作是,电感电路需要在一个比较大的直流电流基础上叠加一个小的纹波,电流检测电路需要在不同的直流偏置下,采到相同的电感纹波值需要在不同的偏置下,那输出的采样信号,可以正确反映电感电流值吗?如果可以,需要怎么样的电流复制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电流模式控制,采电感电流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出电感纹波,实现斜率补偿,跟负载电流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样电流是为了实现斜波补偿??不是吧,采样电流是为了控制开关管子的关断。斜波补偿是自己设计的需要与时钟同步的。负载变大,如果纹波不变的话,相对于MOS关来说,直流工作点会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片上的电流采样的方式,如果做出来的效果好,那肯定是值的,至少从功耗上来看是这样的。问题就在于这种结构的确有很多的限制性因素,一个是精度,一个是速度。关于精度:由于工艺偏差、寄生的电阻的影响,采样电流各芯片间会偏的比较大;同时电流与VX点的电压的关系并不是成线性,电流越大线性度越差,那个采样的精度就会越差。
关于速度:在占空比很小(如DCM模式)的情况下,留给电流采样的时间就会越短,而且在开关结点上升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能采样,这就要求采样速度非常快。考虑到VX,VY两点电压必须用运放来钳位,那运放的带宽也就足够大,功耗自然也大了。

据我的了解,这种方式多出现在论文中,而实际芯片刚大多采用外部电阻的方式,即灵活,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有道理!!

网友(2013-11-26):
有道理 学习学习 感谢分享 感谢郭嘉

网友E:
同学你好,
这个问题其实是PIC芯片都会碰到的问题,成熟的解决方案请参考我发的这三篇论文:
1. Online Calibration of MOSFET On-State Resistance for Precise Current Sensing
2. AN INTEGRATED, LOSSLESS, AND ACCURATE CURRENT-SENSING TECHNIQUE FOR
HIGH-PERFORMANCE SWITCHING REGULATORS
3. 低功耗无损电流检测技术的分析与设计
这三个材料都比较好找,我就不发链接了。
如果有需要在跟我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谐波补偿是通过OSC产生的,而不是。电流模式控制一般都是固定时钟开启,峰值电流关断。检测的功率管的电流实现关断。

网友(2016-06-01):
请问同步boost dcdc 如何防止电流反向?
在电流反向时需要关闭续流pmos,请问如何检测这个电流呢?
还有pmos的衬底以及pmos控制电路的电源应当接在哪里?

网友(2020-04-13):
这个电流检测方式大约在10年前已经用在VRM等应用中。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是,电流检测的结果对温度不是很敏感。

一般会限制在N:1=100,000:1左右,在硅片面积和精度之间平衡。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E:
同学你好,
这个问题其实是PIC芯片都会碰到的问题,成熟的解决方案请参考我发的这三篇论文:
1. Online Cal ...

mark以下,一会儿回来看看

网友:
负载电流变化,我的采样信号不也变化了吗,那跟我的电压环怎么比较呢

网友(2024-11-29):
引用 网友E:
同学你好,
这个问题其实是PIC芯片都会碰到的问题,成熟的解决方案请参考我发的这三篇论文:
1. Online Cal ...

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