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08运行为何如此之慢?请高手提供解决方法!

楼主(2012-08-04):
calibre2008运行为何如此之慢?特别是rundrc和开启RVE,请高手提供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你给出截图和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把lic里面没用的feature全部去掉

网友(2012-09-03):
回复 网友A:

这些feature都分别代表什么功能了,我又怎么去选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