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ll Custom Digital Design的APR问题【已解答】

楼主(2012-08-04):
公司新的设计要用自己开发的工艺,所以数字部分需要在foundry提供的工艺基础上自己再做一些修改。今天看Laker的资料的时候,发现Laker OA2011.03可以做数字标准单元的设计和整个电路的APR,不知道Cadence里面是不是也有相应的功能还是要借助其他的外部工具呢?小弟菜鸟,谢谢各位大哈~
还有一些在做数字全定制设计中的问题,比如自己画的标准单元,怎么来做形式验证和静态时序分析呢?

网友:
laker的那个功能主要针对analog设计里面的小规模数字模块,想做大的APR的话,等synopsys把它和ICC连在一起吧

自己画的标准单元,可以按照fundary的标准流程走,画好后,建库,再做APR。
形式验证和静态时序分析也是分2步走,
layout 对 建好的库负责
APR只用库里面的信息做LEC和S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涛大的解答哈~

网友(2014-09-14):
laker,virtuoso的APR很弱的,否则icc, encounter 卖不动了,
只是版图级别的 稍微自动化一些的apr,和gate level apr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