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求助啊】DC脚本生成时序分析报告

楼主(2012-08-04):
怎么利用DC的TCL脚本命令生成时序分析报告呢?不利用DC的GUI界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命令,比如 report_constr……,然后将这些命令写入一文本文件里,比如  scr.tcl,然后在 terminal里 source scr.tcl就行了,命令的结果你要保存下来, 可以 用 redirect ./report.txt { report_cons }  的格式。

网友:
dc_shell进入DC的环境。

然后man还是help一下。

一般来说写报告,根据内容不同,一个是report另一个是write。楼主分别man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一个命令  report_* >*.rpt也可以

网友:
新人报道

网友:
我的脚本是这样写的,你可以参考一下:report_timing -nets -transition_time -input_pins -delay max \-slack_lesser_than 0 > ../reports/${MODULE_NAME}_dc_tim.r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