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运放增益带宽积,纹波

楼主(2012-08-04):
设计的有源RC低通滤波器,采用的是切比雪夫逼近函数,带内纹波=0.5dB,可是前仿真带内纹波为近似稍大于1dB,运放的增益带宽积GBW是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的26倍,带内纹波还是这么大,难道再加大GBW?。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fo=7.5MHz,运放GBW=200MHz,负载3pF//30k.我想问一下运放GBW的选取似乎根据经验来设置的对吗(都建议至少10倍于截止频率,有的更甚)?前面26倍,我是根据某家公司的研发人员建议设计的。有没有这方面的权威经典介绍文章?最好能把滤波器的增益考虑进去。谢谢。

网友:
说到底大家都不愿意说,还是自己琢磨吧,不一定是gbw,尤其是你用feedforwa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同时设计了前馈运放OPA和ClassAB 运放,两者增益和GBW基本一样,或者说ClassAB稍大一些,同时前馈运放输出电阻稍大一些,然而前馈频响纹波效果却很好。还望请你明示,谢谢. 我现在关注的是纹波问题。GBW大不是万能的啊。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还希望大家能开源一些,我们不是竞争对手啊,只不过是为这个产业贡献一份力量而已,而我们也很清楚我们的IC产业是怎么样的。

网友:
通常GBW需要50~100倍fo
另外,Q值越大,GBW要越大。

网友(2012-09-22):
为什么要减小纹波呢?换句话说,纹波怎样影响电路的性能?

网友(2014-05-05):
回复 网友B:

GBW要是截止频率的50~100倍?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啊,我看的文献上推荐的是10倍,请问这个怎么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滤波器中运放的指标应该怎么确定啊?

网友:
顶,滤波器中运放的指标如何选?本人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当然是越大越好GBW越大,out of band的linearity就越好,对干扰的抑制能力强
光从filter AC response是看不出来的,ripple差别不大。

网友(2014-12-15):
回复 网友C:

   顶,我也遇到了

网友:
楼主找到相关的参考文献了吗?我在做的复数带通滤波器时,将低通滤波器的频率搬移稍微大点时,就出现毛刺了,我也觉得可能跟增益带宽积有关,您要是有相关的资料或者可以指点一下小弟,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D(2023-10-19):
分享一片TI的,从20多页开始提到GBW,可以看看 TI Filter Tools.pdf (3.1 MB , 下载次数: 55 )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片TI的,从20多页开始提到GBW,可以看看

感谢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片TI的,从20多页开始提到GBW,可以看看

按他们这个算,GBW需要的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