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一个9v(AC)转4.5v(AC)的电路

楼主(2012-08-04):
请教高手:如何设计一个9v(AC)转4.5v(AC)的电路,要求体积比较小,而且驱动能力足够,性能稳定(本人觉得只用两个电阻分压不可行)。急用,多谢了!

网友:
有試過變壓器嗎??便宜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线圈?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分压电路,要求稳定可靠,如果有芯片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因為你的要求是AC轉AC, 並非DC轉DC, 如果使用蕊片的, 應該要AC to DC, 再DC to AC, 如果直接AC to AC, 應該變壓器是你最好的選擇

网友:
这个同求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