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做STA的同志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04):
我想请教一下做STA的同志们,你们修SETUP 的时候,可以对standard cell升级吗?比如从SDFQN1升到SDFQN4之类的?
还是说只能对BUFFER升级,比如说从BUFFD0 升到 BUFFD8?

网友:
改变FF的size,不仅改变FF本身的load和drive,还改变了lib setup和lib hold 时间,在修复某些timing违例效果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size_cell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