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读入ECO card时,之前跑好的线被工具删除

楼主(2012-08-04):
最近做的一个chip要ECO,本来跑线层为M1~M5,此次ECO只允许使用M1、M2、M3,为了修复新跑线出来的一个transition violation,使用了一些spare cell (BUF/INV),但是在读入自己写的ECO card时把其中一根线删除了,此线中含有M4、M5配线,所以违反了只能动M1~M3 mask的原则。
          后来仔细分析,发现ECO时把那个Net disconnect 没有了,所以ICC会把不存在的那个Net 上的线全部删除。
          自己尝试使用Fix/Freeze Net都没有效果。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自己是个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
    在用connect 把disconnect的那2个点接上

楼主:
connect重新接那两个点的话net名发生改变了,之前的Net还是被删除
目前使用的办法是:先dump出那根Net,然后修改dump出文件中的net名,ECO完之后重新load这根线

网友(2012-10-18):
ECO netlist 如net name 不一樣時, 好像就會被remove掉.

网友(2015-03-24):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请大侠明示,最近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是手工改, 直接读入eco netlist造成的改动 会比较大,

最好是清楚应该改哪里,有简单的脚本在手边

网友:
好像我们的做法是把这条net上的M4-M5,包括via4都选中,route type改成user enter,net改成GND之类的。手动改,别的好像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