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问一下CLOCK SKEW的问题

楼主(2012-08-04):
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设计中,它的CLOCK skew比较大,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
是不是说只要PT做STA的时候,能过,就代表没有问题?

网友:
clock skew不是sign off条件,如果PT(sign-off工具)中STA结果满足要求,clock skew大也没什么问题。
通常情况下clock skew过大对timing结果有影响。Timing违例有可能是skew导致的,skew过大不一定会导致Timing违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timing没问题就算过了。但是,skew较大的话对power的影响较大,建议重新CTS

网友:
skew影响部分性能,ocv

网友:
    为什么skew大对power有负面影响?

网友:
为什么skew大对power有负面影响?
引用 网友A:

同问,静等解答

网友(2012-10-17):
面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面试官问,clock skew 大的比clock skew小的功耗大,为什么?

面试官问这个说明clock skew并非没有影响。最后因为不会,所以没答上来。

网友:
sign-off的标准一般是timing
balancing clock skew只是CTS的一个中间步骤,判定timing的话还是要opt data path之后才能够得到。
如果说skew的target比较小,CTS不容易进行balance而达到目标,那么tool很有可能采用牺牲clock path,或者叫latency,再或者叫insertion delay,来实现skew的目标。那么,这样当然会插入更多的cell,走更长的path来实现,自然功耗就大了。同时,clock net比较sensitive,path越长,潜在的OCV越明显。
那么,反过来说,将skew的target设得比较大,tool可能可以采用更加简单的结构来build clock tree。

再说个题外话,CCOpt是timing-driven的CTS tool,可以用更短的clock path长度和更少的clock cell实现clock。  总之一点,只要保证你的设计结果满足你的constraints,就没有问题。
tree。

网友:
sign-off的标准一般是timing
balancing clock skew只是CTS的一个中间步骤,判定timing的话还是要opt data  ...
引用 网友B:

clock skew 大了 ocv 会不会比较明显,skew 越大越有可能造成hold violation啊
common path 比较短的话,ocv就更加严重了

我觉得像越先进的tech node,是不是对skew的tolerance 更小了 ?

网友:
面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面试官问,clock skew 大的比clock skew小的功耗大,为什么?
面试官问这个说明clock skew并非没有影响。最后因为不会,所以没答上来。
引用 网友C:

    没答上来就对了
如果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那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2014-10-11):
回复 网友C:

   面试官问的够笼统的。
有歧义,同样条件下skew大的,可能因为所挂的reg比较多,所以skew做不下去,那单元数目多,如果都工作起来肯定功耗大啊

另外一个考虑,如果skew大就比skew小的情况功耗大,我也可以认为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skew大,所加入的buffer少;skew小,为了balance,加入的很多的buffer,明显skew小的情况功耗更大,所以问题问的就有问题。

网友:
面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面试官问,clock skew 大的比clock skew小的功耗大,为什么?

面试官问这个说 ...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skew的含义有一部分是指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太长,即是沿不够陡。再到电路一级,信号反转过程中处于中间态的时间越长,功耗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那是slew,不是skew。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我觉得12楼说的对,skew小的功耗大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叫skew而叫slew吧??

网友:
一切都以sta timing能过为结果,skew小正常时序会好收一些

网友:
skew大,虽然clock tree上buffer少,但是data path上修hold很可能用更多的buffer,导致更高的代价(面积、功耗)。

网友:
自动的时钟树综合后,好像skew一般都比较大,有哪些手段能把skew做到很小呢?

网友(2014-11-22):
回复 网友B:
问下版主,如果说skew的target比较小,CTS不容易进行balance而达到目标
我看书上也这么说了,但是不知原因,版大能否解释下: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