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里面如何实现specman e中函数is also的功能?

楼主(2012-08-05):
specman e中可通过is also对原函数追加扩展,如先定义函数
fun() is {print "111";}
然后扩展:
fun() is also{print "222";}

最终fun()就是:
fun() is {
print "111";
print "222";}

sv中如何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
virtual的作用大概是如此,不过不是扩展,而是替代。

楼主:
class a;
  virtual void function;
      $display("bas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b extends a;
  void function;
      super.function;
      $display("derive");
  endfunction
endclass
这样试了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