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G小白求助

楼主(2012-08-0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些关于Xilinx ISE 13.2下用IP Generator生成MIG后如何做DDR3 SDRAM仿真和测试的基础问题。

我已经按照ug406官方手册生成了IP core,用flow.bat把工程需要的文件添加进去了,现在我想要做两件事:
1.用modelsim仿真看看controller能不能读写DDR3
2.用chipscope调试看看实际信号怎么样

这里就有问题了:我应该在哪里如何添加测试向量什么的?比如说我想读、写整个DDR3 SDRAM这个操作的话,应该在什么文件里如何添加code呢?
由于我以前从来没弄过DDR和这个IP,对整个流程完全不熟,希望大侠们能给一点提示,先谢过了!!

楼主:
出现了巨复杂的时序图OTL  完全看不出来这仿真的pattern是什么?
有没有哪位做过这个的大侠能说一下  用sim.do做出来的对DDR3 SDRAM的默认操作是什么?

网友:
仿真时要加一个DDR SRAM的模型,否则是仿真不了的。ISE 生成IPCORE的时候在其IP生成目录下有仿真的相应的代码。另外,仔细看一下Xilixn IPcore的文档说明,怎么仿真,引脚怎么分配,调试注意事项应该都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看过了  仿真也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测试实际的DDR  我看到一个叫traffic generator的工具  好像是生成测试向量的  但是不会用啊   datadsheet上根本没说怎么用  跪了  如果用相关的例子就好了= =

网友:
自己生成一组计数器或者一些随机数据,写进去再读回来,用chipscope观看读的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测DDR不是那么好写的  没有例子的话对新手真的是个坎

网友(2016-05-11):
回复 网友B:

所以这个坎儿你走过去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DDR仿真没啥用,仿真文件都是生成好的,直接写个顶层的控制文件,然后上板chipscope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