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下虚拟机RH8(你懂的)系统如何自定义分辨率?

楼主(2012-08-05):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GNOME menu-system settings中的display修改分辨率,但是那里面提供的选项非常有限,例如800x600,1024x768等等;我希望在我的宽屏笔记本中,在全屏vmware后,让linux界面刚好铺满整个屏幕,这样的话就需要自定义分辨率,我估计大约是个1200x768这样的效果。但是具体应该如何实现?看了一些网站上的文章,大多是修改X11文件夹下的XF86config文件,但是依然没能成功设置,求高人指教。

楼主:
没人搞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vi  /etc/X11/xor.conf

x11

x11

编辑 Modes  "1280x1024 "
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确实有所变化,可能是版本不同,我没有xor那个文件,配置内容写在一个叫XF86config的文件里。其中有两段代码可能相关,如下:

我按你的样子添加了选项1280x768,果然在display中出现了该选项,而且虚线框显示的大小也正是我需要的,如图
但是重启后,大小却保持为1280x864,再进入display,还是像上图一样的情况。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支持标准模式支持多大,就改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