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multisim里做仿真什么时候用virtual器件??

楼主(2012-08-05):
请问下multisim里做仿真什么时候用virtual器件??比如放大器analog,在analog-->opamp中选择具体型号的话仿真就不正确,如果选anolog-->analog_virtual就正确~    我是菜鸟一个,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那可能跟接地和电源处理有关,virtual器件与具体器件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用的是你想电源和地,还有就是放大倍数的关系,virtual可以无限放大,但具体器件是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