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调用modelsim做后仿真时的错误

楼主(2012-08-05):
用ise调用modelsim做后仿真时,post—translate和post—map都是可以完成的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当做post—route仿真时没有完成预定的功能,中间出现错误,那么下载之后能否正常运行呢,就是这样的设计是否合格?

网友:
如果只有post-route不能完成,多半是timing不满足。所以timing report就应该不能通过。
但是bit下载板子的话,这个可以尝试一下。也有对的可能。因为worst case是Process/Vlotage/Tempeture都比较烂的结果。若果setup timing有问题,可以适当的提高FPGA core 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