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绘制问题

楼主(2012-08-05):
有没有大侠知道,在绘制标准单元库时,如何在boundry内显示horizontal grid和vertical grid?望不吝赐教。

网友:
刚好干个这个

另建个grid cell,选一只含边框,不含填充的层画一矩形,边长当然就是你一个 pitch 的长度,可以在相邻两边的打lable,标记下中点啊,PIN能出现的位置中什么的,做标志用;在画标准单元cell时,调用这个grid cell 的阵列,有一些细节的东西,自己思考哈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指教。不过感觉这方法好像不是太正宗,,像在骗系统一样。这样一来这个grid不是成了instance了?像boundry就是直接可以画出,虽然也是单独层次,但系统可以专门画,自然不会认为是instance,不知道grid可不可以像boundry一样,通过软件来设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没找出来你说的那种方法……你可以安研究 下,有结果了分享下

网友:
我再跟风问个问题啊,画好了的话,要做 ICC用的Lib文件该怎么做啊?里面的延迟什么的怎么提取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