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gate需要嵌位电路吗

楼主(2012-08-05):
DCDC设计中通常会在EA的输出加上高低嵌位电路,但如果一个n管的LDO输出电容过大,空载时,输出电压有过冲的时候,环路可能会将gate拉到低,去调节输出,但是gate降太低,下次启动,或者负载跳变时,输出电压就会往下掉很多,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是不是要在gate处加上低嵌位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LDO的gate钳位电路只是用于保护目的,不能影响环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