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就是我在分析我的report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个门的延迟都有1+ns,但是看书上,和一些资料上的时候,门的延时大都才0.几ns,为什么我做的延时那么大???
我用的是hhnec0.35um的工艺

网友:
看foundry的datasheet , cell delay 跟前级的transition和后级的load有关

网友:
你这个门的意义很广泛啊,建议你先去看一下你的路径上该cell前后的load和tran
到lib里去找你的那个cell类型,就能看到大致的delay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