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白噪声的噪声可以看成是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的叠加吗

楼主(2012-08-06):
问题,一个随机噪声可看成是很多标准正弦波的合成吗? 还是只有白噪声可以看成是不同频率下的正弦波的叠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谱是平的,就是白噪声,可以看做全部频率的等幅的信号叠加
    你说的随机信号种类上包括白噪声,也包括其他噪声,可以看做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未必全频段,未必等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