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制器的设计一个小疑问

楼主(2012-08-06):
我看了几篇有关∑-△调制器的论文,比如说mush1-1-1结构的还有单环结构的,论文里的输入端是小数部分的控制,但为啥都是20位输入、或24位输入、更有的是32位输入,请问有做过这个东西的前辈指点一下,这个输入为啥都要这么多位呢?你们为什么选择24位输入?是基于什么原因呢?请不吝赐教。多谢了

楼主:
总之一个问题就是:数字调制器的输入位该如何确定?

网友:
这个位数应该是 系统的 性能 决定的
比如你 做 音频 SNR > 90
那么必须要大于16位,
当然位宽太大又会影响系统的开销
就会有个折中的位宽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