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分析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在做pt分析时,读入spef检查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生成的报告发现一个都没有标上。(在log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又发现都标上了),很迷惑,请大家帮看看!!

spefencounter toolextract rc直接提起。

反标不上是否与tool版本有关

网友:
PT的log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信息

网友:
propagate [all_clocks] ?
贴一段timing report 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log文件中,显示有一部分没有反标上,但是用command report_annotated_check时就发现全部没有反标上,另log中,没有warning和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pt reportiming 如下
StartPoing: st/ct/cpc_disc_blank_reg_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coked by osc12m)
EndPoing :st/ct/ctg_neg_disc6_reg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coked by osc12m)
Path Group : osc12m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osc12m (rise edge)                                  0.0                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2.80              2.80
st/ct/cpc_disc_blank_reg_0/CK (DFFRHQX1)      0.0                2.80r
st/ct/cpc_disc_blank_reg_0/Q (DFFRHQX1)        0.45&            3.45r
st/ct/FE_OFCI1396_disc_blank_reg_0/Y(BUFX3) 0.77&            4.02r
st/ct/U513/Y      (XOR2X1)                               0.61&            4.63r
st/ct/U512/Y       (OR3X2)                                0.31&            4.94r
st/ct/U511/Y       (OAI32X4)                             0.44&             5.38f
st/ct/U357/Y       (NAND2X1)                            0.38&             5.76f
st/ct/U446/Y       (NOR3X1)                              0.18&             5.93f
st/ct/ctg_neg_disc6_reg/D (DFFNRX1)               0.00&              5.94f
data arrival time                                                                     5.94f

clock osc12m (rise edge)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2.80                  22.80
clock uncertainty                                             -0.15                 22.65
st/ct/ctg_neg_disc6_reg/CKN (DFFNRX1)                                   22.65f
library setup time                                            -0.25                 22.40
data required time                                                                    22.40
-----------------------------------------------------------------------------
data required time                                                                    22.40
data arrival time                                                                       -5.94
-------------------------------------------------------------------------------
slack (MET)                                                                              16.47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看到的都反标上了啊 !

    再加个 -path full_clock_expand  -sign 4
看看 clock 那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意思是说带&就表示反标上去了吗?但是在用report_annotated_check查看一个都没有反标上?????
用你说的参数试了两者相比加差数的更加详细,时钟部分的报告如下:
Point                                                              Incr               Path
------------------------------------------------------------------------
clock osc12m (rise edge)                                  0.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000        0.0000
osc12m(in)                                                     0.00000&      0.0000r
acmt/U114/Y (OAI2BB1X2)                               0.6928&       0.6928r
acmt/U79/Y(MX2X4)                                        0.6862&        1.3791r
U13/Y(AOI22X4)                                             0.2340&         1.6130f
U3/Y(INVX8)                                                   0.1522&        1.7652r
sclk_L1_I0/Y(CLKBUFX16)                                0.2667&        2.0319r
sclk_L2_I3/Y(CLKBUFX16)                                0.2751&        2.3070r
sclk_L3_I12/Y(CLKBUFX16)                              0.2102&        2.5173r
sclk_L4_I185/Y(CLKBUFX4)                              0.2758&        2.7931r
.........................

网友:
report_annotated_check是检查读入sdf后timing check的反标情况,
spef中只有rc,timing check用库里面的,
用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报rc反标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在做PT时,读入encounter产生的spef文件,生成sdf给前端做仿真
那检查PT的反标只需要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就可以了吗?但是生成sdf文件给前端做仿真时检查发现时序是理想延时啊???但是直接用encounter生成sdf文件给前端做仿真就是实际延迟!!!这和工具版本有关吗?
请帮分析下

网友:
从你的pt timing report 上看spef反标的rc应该没太大问题,
只是pt write_sdf时有些东西没写出来, 导致仿真有问题,检查一下你write_sdf的选项。

另外直接用encounter 导出的spef, rc可能不太准,
一般用QRC或者starRC抽spef更好一些

网友:
如八楼所述,其实看log的话read_parasitics 后 在读完后会有一个summar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直接用encounter提取spef是不准确,主要有些文件没有,不得不用这个。但即使不准确,但后仿不应该出现全部没有反标上的情况啊?
另外在write_sdf时,加参数与否结果都一样。我怀疑是否是testbench的问题,但我又不懂那个,前端说没问题就只有没问题。。。
困惑啊

网友:
直接打开sdf看看,对比一下encounter导出的, 看看有啥区别,
INTERCONNECT大于0的话,sdf应该反标上了线延时的信息

楼主(2014-05-12):
回复 网友A:
陈涛 版主:
在做pt反标检查的时分别用命令:
report_annotated_check/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report_annotated_delay 进行反标检查,结果发现
report_annotated_check/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有99%有反标,而report_annotated_delay 检查的

结果没有任何反标。
1.请问下这种情况是何原因?
2.请问下做反标检查的覆盖率是否必须为100%反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