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综合时 特定的输入pin保持悬空

楼主(2012-08-06):
我想在综合后让某些特定的输入pin保持悬空该怎么操作呢?有没有这样的命令。dc综合会默认把这些悬空的脚都接上0。每次都要人为的删除,很麻烦

网友:
dont_touch是不是可以呢

楼主:
dont_touch不可以,试过了。

网友:
记得可以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操作是在自下而上的设计过程中,将综合过的子模块设置dont touch属性,那么在顶层综合时,底层的子模块不会受影响。

网友B(2018-09-25):
我们在项目中就是存储器的电源和地信号需要保持悬空,所以就每次都手动删除了,楼主找到方法麻烦在这里说一下哈,谢谢

网友C(2020-01-10):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项目中就是存储器的电源和地信号需要保持悬空,所以就每次都手动删除了,楼主找到方法麻烦在这里说一 ...

set_compile_directives -constant_propagation false [get_pins U1/floating_pin_a]
但是无法用于库的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t_compile_directives -constant_propagation false [get_pins U1/floating_pin_a]
但是无法用于库的端 ...

库是指模拟IP吗,那应该也相当于一个cell,为什么会不行呢,有找到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