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UVM仿真出现这些message到底哪有问题呀?

楼主(2012-08-06):
各位 :
      都快被UVM整疯了。今天使用UVM来仿真,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message,完全不知道原因以及解决办法,有谁见过类似的么?如下:
  include_coverage not located
     did you mean coverage_enable?
     did you mean default_sequence"
  include_coverage not located
     did you mean coverage_enable?
     did you mean default_sequence?
     did you mean uvm_reg::*?

    我都不知道是哪行代码让编译器给出这些message,苍天呐~~~~~~~~~

网友:
这个明显是自己定义的吧?哈哈,好有意思的message。

楼主:
明显不是啊,要是自己写的,我能不知道在哪儿么?

网友:
Use egrep for both your source code and UVM source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B(2021-07-14):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一个办法   打开verdi  全局搜索

网友:
这是由于你的环境里边加入了功能覆盖率模型(一般在寄存器模型中),但是你没有指定是否开启这些覆盖率统计的功能。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生成寄存器模型的时候,不要开启统计覆盖率的开关,一般是-c的选项;另外就是在test基类的end_of_elaboration_phase中手动打开统计覆盖率,例如:env.regmodel.set_coverage(UVM_CVR_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