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 中实现PCIE 与pc的通信

楼主(2012-08-06):
我现在在做关于FPGA与pc间的数据传递,用pcie。但是我看了一段时间仍然是不能搞定xilinx中pcie core 与我的设计的相连并与pc进行通信。
pcitree 调试程序好像不需要什么驱动就可以发现开发板,但是我要是用函数调用我的板子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需要pcie的驱动程序?
还请各位高手帮忙,我的QQ58269603
谢谢了!

楼主:
求高手解答!先谢了

网友:
调试工具不能代替驱动程序,一般windows下驱动工具有windriver,ddk(wdk),和driverstdio几种

楼主:
嗯,驱动现在不是我的关键,而是FPGA的接口部分,谢谢哈

楼主:
嗯,现在驱动不是我的主要部分,而是FPGA接口部分,急需解决啊,谢谢哈

网友(2013-06-22):
虽然可能过期了,最近做了一下,证实用PCITREE好像走不通,我是通过XAPP1052改出来的

网友:
FPGA实现PCI后通过PCIE与PCI的桥接芯片就可以实现PCIE通信了

网友:
各位pcie的初始化大致过程是甚么?然后传输,还有那些包头是干嘛用的?谢谢,有点迷惑?

网友:
我也在学习,pcitree怎么走不通了

网友:
大家都是在64位、还是在32位中跑的pcitree,据我所了解PCIe在64位是走不通的啊!32位XP可以的啊!为毛啊!

网友(2014-04-13):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就是系统软件访问pcie设备的寄存器,同时设置一些寄存器;
tlp的包头里边包含很多内容,比如事物类型,payload大小,地址,tc号等等,自己看协议

网友(2014-05-18):
tlp的包头里边包含很多内容,比如事物类型,payload大小,地址,tc号等等

请问,我想通过PCIe传的数据,如何组织成TLP格式?谢谢

网友:
没有大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 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想调用XILINX V7里面自带的PCIe核,由于PCIe协议规定了传输的数据格式TLP,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个格式是由我FPGA里面的自己的可编程逻辑产生,还是PCIe核自己能够封装数据包了???毕竟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是数据本身,PCIe格式不重要,谢谢哪个大侠给点指导

网友:
我也在学习,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2014-07-12):
我不清楚你想问什么,我现在的pcie已经可以通信了,现在出现了别的问题

网友(2015-05-18):
回复 网友B:

   可以考虑用PCIScope代替PCITree。。晚上可以下载到破解版

网友(2015-09-05):
TLP包由核产生

网友:
楼主,项目有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