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存在直流通路的电路合理不

楼主(2012-08-06):
遇到一个电路 在地和电源之间都有一个串联电容  这样就没法断定MOS的直流工作点了
请问一下这样的电路合理不 是不是要进行大信号分析? 控制mos的是类似时钟信号

网友:
输入给个CLK信号,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过了 输出的是低摆幅信号 但是电路的具体工作状况 不是很清楚 这个mos的作用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只要是交流就OK,Freq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仿真的时候 看MOS的瞬态分析 每个时刻它都开启不了 真是尴尬

网友:
把mos当做开关

网友:
开关,线性区

网友:
,,,,,类似diode,可以做peak detection, 不知道做开关有什么用在这个电路里,clock幅度和电源电压各是多少?,这个电路非线性,不存在所谓小信号参数。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高频工作时类似积分电路,单独拿这么一块出来没啥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意是想做低摆幅电路 这是电路的原理图吧 只是一部分 做研究了 没什么实用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这只是电路的一部分 是在做低摆幅信号的研究 不过牵涉到电容的电路难免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