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sequence中明明有定义regmodel的,为什么会说找不到呢?

楼主(2012-08-06):
各位:
     持续UVM_RGM无止境的折腾。。。
     在test的run_phase中,我这样写:

phase.raise_phase(this);
begin
    uvm_cmdline_processor opts=uvm_cmdline_processor::get_ints();
    uvm_reg_sequence seq;
    string   seq_name;
    void'(opts.get_arg_value("+UVM_REG_SEQ=",seq_name));
    if(!$cast(seq,factory.create_object_by_name(seq_name,get_full_name(),"seq")) || seq== null)
          `uvm_fatal("BADSEQ",{"Sequence ",seq_name," is not a know sequence"})
    seq.regmodel=reg_tb0.regmodel;
    seq.start(null);
end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然后用irun跑的时候,出现Error:
       seq.regmodel=reg0_tb.regmodel;
ncelab: *F CUVUNF (./reg_test_lib.sv.38|23):Hierarchical name component lookup failed at 'regmodel'.

可是我在sequence里面明明已经定义了regmodel了呀,也确认了两者没有拼写错误。所以,我想问问,是否是在test中没有正确从命令行中获得正确的sequence名称?如果是的话,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reg0_tb 的问题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再问一句: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2-12-11):
应该在env中实例化吧

网友(2018-04-27):
我的问题是第六行死活找不到name 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