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遇到过前端时序有违反,而靠后端来收敛的?

楼主(2012-08-06):
有类似经历的兄弟说说啊!

网友:
遇到过 后来费了老大劲给拉回来了

网友:
inital阶段report 出来就需要跟前段沟通的,看实际设计了,有很多是constaint 的问题

楼主:
inital阶段report 出来就需要跟前段沟通的,看实际设计了,有很多是constaint 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contraint没问题, 但前端出来的netlist时序不收敛, 后端最终去收敛的情况。

网友A:
我是指contraint没问题, 但前端出来的netlist时序不收敛, 后端最终去收敛的情况。
引用 楼主:

差的不多的话前后级skew来修正了

楼主:
差的不多的话前后级skew来修正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也不用useful_skew呢?

我不是假设,也不想纸上谈兵, 我是想问真实的案例多不多? 具体是个啥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前端重新综合,甚至改设计。一般交接的网表都是不能出现这种问题的,仅有一次,一个比较小的setup,为了赶时间让后端直接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