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鼠标移动格点问题

楼主(2012-08-06):
我的鼠标只能在图示版图中每个矩形的边界点上面移动而不能任意移动,设置最小步长也无效,移动的时候也无法按设置的最小步长移动,总是对不齐,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谢啦!!!!

楼主:
我意思是鼠标只能停留在图上举行的边界点上而不能任意的停留,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options---Layout Editor  把 Gravity On  的勾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 太感谢了!!!  谢啦!!!

网友:
开启重力感应了。shift+g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