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之后的后仿---hspice 求助(续)

楼主(2012-08-06):
在使用hspice跑后仿时,总是碰到些莫名其巧妙的错误,后来试用spectre跑,可以了的。现在想知道是为什么用hspice跑仿真不行。另外好像看到网上评论说跟算法的收敛有关,不知哪位高手碰到过,求教!具体如下:两个激励文件除了输出不同外,其他的都一样,后一个比前一个的多了电流输出。
如上图所示,激励完全一样(由于文本长度问题,库文件调用没有截下来),但是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如下图所示(只列出其中的一个波形的截图):
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hspice这么有名的软件,应该不至于出现出现这类错误吧?

网友:
只记得一点,hspice文件中.sp文档的第一行要空开或者写一些无效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因为它会把第一行的当做标题,这个我加过的

网友:
不是这个激励文件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电路网表里含有某些参数变量在hspice里不认了。
特别是出现如:L=3*(a),a=1e-6时会不认的。

网友:
当然我说的是hspice的某些版本会这样,也不一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我两个激励的区别仅仅是.print 上电流输出了,这点相当费解啊。

网友:
你的gnd! 有tie去零v吗?

Vmygnd gnd! 0 dc=0

vdd! 也要tie to 1.2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输出的波形看,电源和地都是正确的电压了,而且后来加上试过之后,也没有改变。

网友:
another input is to dump out operating points from spectre and used that in hspice. if that work, then you may compare them to figure out what are the default value in hspice that caused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