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综合中的命令问题

楼主(2012-08-06):
我在做DC综合的时候  要对输入输出做约束,但是我有个接口是总线接口,即为inout接口,这样的话我的约束应该咋样命令,难道是
set_inout_delay -clock "clk" -max $OUTPUT_DELAY $OUTPUTPORTS
set_inout_delay -clock "clk" -min $MIN_TO_DELAY $OUTPUTPORTS
但是这样写好像过去,那位大侠懂,给我指导下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DC会自己把它即作为input又作为output,那是不是我到时候就不用管了,难道没有inout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input_delay ...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2012-11-09):
遇到同样的问题,急需解决啊

网友:
就是这个双向的端口既要定义set_input_delay,又要定义set_output_delay。

网友:
我也遇到过,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