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II不挂flash可以用么

楼主(2012-08-06):
altera的NIOSII,嵌入式PC的程序是放在哪的呢?必须是片外flash吗?难道程序不能存储在fpga内部?

网友:
FPGA上电丢失

网友(2013-09-26):
可以,存入FPGA串行配置芯片中

网友:
可以选择片上RAM、SDRAM、FLASH及EPCS,如果想掉电不丢失,就得把启动程序放在FLASH或EPC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