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3工艺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2-08-06):
诸位,我先在想用smic13工艺做个设计,但是仿真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检查了mdl文件没有发现问题,请问谁有比较新的model文件,发一个给我,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给位大虾!!!!!!

楼主:
给位,求助!!!

楼主:
怎么还是无人问津??

楼主:
求助,吼吼!!

网友:
最值得怀疑的是spectre的版本问题,你的spectre版本和它pdk要求的版本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查看spectre版本和PDK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
同6楼,报的都是库里面的参数问题。
PDK要求看文档。spectre版本问问周围人或者google。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因为版本不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