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出来的逻辑电平求教

楼主(2012-08-06):
数字的逻辑电平有0,1,x,z四种,我用modelsim仿别人的设计,其中有个信号的逻辑电平是pu1,请问是神马?
问题已解决,答案在四楼,感谢大家

网友:
我真的没见过啊?你说的是在波形上看到的值是pu1?

楼主:
一位逻辑值是st0,st1
我这里显示的是Pu1
按照代码意思应该是高阻的

楼主(2012-11-27):
pu1为上拉高电平
例化pullup,得到的电平就是pu1
例如pullup p1(din);
则din的电平为pu1,即上拉高电平

网友:
pu1还真是没听说过,特殊定义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已给出解答

网友:
算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