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帮看下图中画虚线的PMOS的作用?

楼主(2012-08-06):
上图中是MOS传输门实现的开关,01,02是前级来的控制线,P35,P44的栅极与开关P管的栅极相连,P34,P45的栅极分别与数据端相连,哪位大神帮分析下P34,P35,P44,P45的作用,谢谢!!!

网友:
对数据“0”实现上拉,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宽的脉冲。

网友:
楼主自己创的电路?分析发现矛盾,也许是我自己知识有限。。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种电路在开关电路中是很常见的结构,说是起保护作用的,具体什么保护我不理解,也有说是利用与开关管的匹配性实现电源掉电保护的,这种说法我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