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库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8-06):
最近在学习ICC,发现有几个库没有,是MW tf TLU,我现在只有lef和db,用StarRC能够将lef转换成mw,但是tf和TLU到哪里去找,或者用什么软件转换?

网友:
用StarRC能够将lef转换成mw ?
教我怎麼轉好嗎?不可思議的轉法
我都用ASTRO read_lef轉
tf 跟 tlu, IP vender提供,tlu+用star-rcxt轉

网友(2012-10-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用Astro的read_lef转,除了模块的lef外,还需要用到哪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