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P6M和2P6M

楼主(2012-08-06):
1P6M和2P6M对比,两层poly和一层poly有什么区别

网友:
2p就是有poly电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答案,O(∩_∩)O,我总算明白了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想了解下还有4p6m工艺的metal scheme 也是用作电容吗?,或者多层poly 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没有弄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