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Spartan-3 系列的XC3s1000的管脚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设计用的芯片就是xc3s1000,到管脚分配环节了,教材上面写的输入的时钟管脚为b12,输出管脚为w10,y10,w9,w8。管脚分配如图,就没有w10,y10,w9,w8这样的引脚,还有就是b12根本就没办法分配,那clk拉到b12的位置时显示了个禁止的符号,没办法分配上去,这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xc3s1000是芯片的主型号,但这个型号下还有多个不同封装的芯片。教材上的芯片封装和你在软件中选择的应该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谢谢啊,那芯片封装的选项应该在哪里选择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封装方式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