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verilog写一段代码,实现消除一个glitch

楼主(2012-08-06):
用verilog写一段代码,实现消除一个glitch
    最近在准备FPGA方面的求职面试,遇到这样一题目“用verilog写一段代码,实现消除一个glitch”,于是在网上找了些资料,根据一篇博客作者提供的资料,现把消除glitch方法做了如下整理,望批评指正:
    滤掉小于1个周期glitch的原理图如下:
verilog代码实现如下:
module digital_filter_(clk_in,rst,host_rst,host_rst_filter);
input  clk_in;
input  rst;
input  host_rst;
output host_rst_filter;
reg host_rst_d1;
reg host_rst_d2;

always@(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host_rst_d1 <= 1'b1;
        host_rst_d2 <= 1'b1;
       end
    else
      begin
        host_rst_d1 <= host_rst;
        host_rst_d2 <= host_rst_d1;
      end
  end
assign host_rst_filter = host_rst_d1 | host_rst_d2;
endmodule

    滤掉大于1个周期且小于2个周期glitch的原理图如下:

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digital_filter_(clk_in,rst,host_rst,host_rst_filter);
input  clk_in;
input  rst;
input  host_rst;
output host_rst_filter;
reg host_rst_d1;
reg host_rst_d2;
reg host_rst_d3;
always@(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host_rst_d1 <= 1'b1;
        host_rst_d2 <= 1'b1;
        host_rst_d3 <= 1'b1;
      end
    else
  begin
        host_rst_d1 <= host_rst;
        host_rst_d2 <= host_rst_d1;
        host_rst_d3 <= host_rst_d2;
       end
  end
assign host_rst_filter = host_rst_d1 | host_rst_d2 | host_rst_d3;
endmodule

网友: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glitch_filter_TB;

/********************************************************\
    parameter
\********************************************************/
parameter   U_DLY   = 1;
parameter   CLK_P   = 10;

/********************************************************\
    signals
\********************************************************/
reg                        clk;
reg                        rst_n;

reg                        glitch1;
reg [1:0]                  glitch_shifter1;
wire                       filter1;

reg                        glitch2;
reg [1:0]                  glitch_shifter2;
wire                       filter2;

/********************************************************\
    Generat clok and reset
\********************************************************/
initial
begin
    clk = 1'b0;
    rst_n = 1'b0;
    #(CLK_P*10);
    @(negedge clk);
    rst_n = 1'b1;
end

always #(CLK_P/2) clk = ~clk;

/********************************************************\
    main code
\********************************************************/
assign filter1 = &glitch_shifter1;
assign filter2 = &glitch_shifter2;

initial
begin
    glitch1 = 1'b0;
    glitch2 = 1'b0;
    wait(rst_n==1'b1);
    #(CLK_P*10);
    @(negedge clk)
    begin
        glitch1 <= 1'b1;
        glitch2 <= 1'b1;
    end
    @(posedge clk);
    glitch1 <= #1 1'b0;
    @(negedge clk);
    glitch2 <= #1 1'b0;
    #(CLK_P*10);
    $stop;
end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1'b0)
    begin
        glitch_shifter1 <= 'h0;
        glitch_shifter2 <= 'h0;
    end
    else
    begin
        glitch_shifter1 <= #1 {glitch_shifter1[0],glitch1};
        glitch_shifter2 <= #1 {glitch_shifter2[0],glitch2};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
看电路图只是消除单边glitch,一般使用都会用双边。

网友:
有两个问题:
1.glitch的位置如果是随机的,那么通过第1个触发器之后的信号是亚稳态的,不能用于后面的与门,会导致与门的结果出错。
2.功能上,连续两个周期为1,才输出1,否则输出0.实际中的glitch有可能是反过来的。当然根据需要来调整就好了。

网友:
输出应该是与的关系而不是或的关系吧?
并且第一个触发器输出亚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异步信号输入起码要用两个触发器打一下,第一用于同步,第二个用于消除亚稳态。
所以第一个图中应该再加一个触发器,第二个要三个或,也需要再加一个。

网友:
用寄存器打两拍也不能完全消除亚稳态的出现,不让亚稳态出现的唯一办法是不用异步信号。当然打两拍能够大大减少亚稳态出现的概率。

网友(2013-10-05):
为什么要消除?

网友:
什么是glitch?你怎么知道两个周期,或者三个周期的信号不是正常信号,而是glitch?

网友:
能持续一个周期的绝对不叫Glitch...

网友(2014-07-12):
這些無法消除短於脈波寬度的 glitch.

网友:
信号,还是同步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是在理论上听到两拍不能完全消除亚稳态,不知道你遇到过两拍消除亚稳态失败的案例没?

网友:
I thought your code is the signal de-bouncing circuit. That can't filter the glitch by the combination circuit. For example, How can used your circuit to filter the glitch of  1ns pulse width and so on.

网友(2015-08-14):
评论说的都不知道是啥,就没一个靠谱的

网友:
4楼说的对!
只用或门只能消除‘0’ glitch,只用与门只能消除'1' glitch。

另外,楼上其他人的回复老是针对片内信号,即组合逻辑的,实际上既然消除glitch,那肯定是片外的信号,所以可以大于几个周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去找一篇老外写的关于两拍消除亚稳态的文章看看,记不得了,里面详细分析了两拍消除亚稳态的原理,并计算了两拍之后出现亚稳态的概率,确实不会完全消除,只是说概率上可以认为亚稳态不会在出现,没有办法完全消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好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9-01-18):
我还是没懂,为啥还有大于一个周期的glitch

网友:
多打几拍不行么?用计数器呢?

网友:
最后是怎么实现的,楼主贴出来啊

网友(2020-04-11):
输出应该是与吧?用或怎么消除的? 请大佬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