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时总有density的错误

楼主(2012-08-06):
DRC时金属层总有density的错误,比如metal2 density must be >30% <50%,
请问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整个版面那个金属层的覆盖率要大于百分之三十,其它层一样的解决方法,把那种金属层画宽点等,把面积补充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o  谢谢, 那请问这种问题流片时一定要解决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