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写uart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想要请问个uart接收的问题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uart is
port(

clk_in_325hz : in std_logic;--153600hz由50MHZ分頻

rxd_in: in std_logic;

rxd_out: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uart;

architecture a of uart is
type state is(idle,check,rec);
signal check_ck,rec_ck,rec_re,rec_cc,ok:std_logic;
signal check_re: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00";
signal recv,recv_sig : std_logic_vector(8 downto 0):="000000000";
signal rxd_ck,rxd_ck_sig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signal sta : state;
begin

process(sta,rxd_in,check_re,rec_re)
begin

case sta is

when idle=>--等待初始位元

recv_sig<="000000000";

if rxd_in='0' then

sta<=check;

else

sta<=idle;

end if;

when check=>--確認初始位元是不是雜訊

check_ck<='1';

case check_re is

when "01"=>

check_ck<='0';

sta<=rec;

when "10"=>

check_ck<='0';

sta<=idle;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when rec=>--接收資料

rec_ck<='1';

if rec_re='1' then

sta<=idle;

rec_ck<='0';

elsif ok='1' then

rxd_out<=recv(7 downto 0);

sta<=idle;

rec_ck<='0';

end if;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clk_in_325hz,check_ck,rec_ck)
variable rxd_ck_st : integer range 0 to 4:=0;
variable rec_st : integer range 0 to 8:=0;
variable rec_ck_st: integer range 0 to 9:=0;
begin

if check_ck='1' then--確認初始位元是不是雜訊

if clk_in_325hz'event and clk_in_325hz='1' then--1153600的上延

if rxd_ck_st/=4 then--讓他記數4次,採樣4次確認是不是起始位元

rxd_ck_st:=rxd_ck_st+1;

rxd_ck<=rxd_in & rxd_ck_sig(3 downto 1);

else

if rxd_ck="0000" then--4次之後判斷回傳結果

check_re<="01";

rxd_ck_st:=0;

else

check_re<="10";

rxd_ck_st:=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rec_ck='1' then

if clk_in_325hz'event and clk_in_325hz='1' then

rec_st:=rec_st+1;

if rec_st=8 then --讓他記數8次,第8次的時候剛好再中間,共取9次,8個資料1個停止

recv<=rxd_in & recv_sig(8 downto 1);

rec_st:=0;

rec_ck_st:=rec_ck_st+1;

elsif rec_ck_st=9 then--取完第9個判斷第9個是不是停止位元,之後回傳

if recv(8)='1' then

ok<='1';

rec_ck_st:=0;

else

rec_re<='1';

rec_ck_st:=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

这样写烧进实验板没有反应,这我的写法有错吗(?),9600bps的,先谢谢

网友:
不能用signal tap一点点调试吗?

先查下输入输出有没有。

另外,代码最好是先仿真再上板子调,这是一个好习惯。仿真查问题比上板要容易多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仿真呢?而是直接上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