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nopsys和linux配合问题(64位系统)

楼主(2012-08-06):
synopsys现在支持的操作系统哪个更好一点,主要是稳定性以及兼容性。

1、RHEL?SUSE?AMD?

2、32和64哪个是主流?

好像版本也不能太新吧?都用哪个版本?

网友:
我只知道REHL 4.8系统最稳定,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
应该和synopsys的版本有关系。2008-2009估计是REHL 4, 2010-2011估计用REHL 5没问题。仅供参考。最好能找到release note之类的,明确该版本支持的操作系统。

用64位一般都是因为需要的内存很大。

网友:
用RHEL6也没发现问题。。。

楼主:
好像synopsys对新软件都提供SUSE Linux的支持,32或64位。刚刚装了一个SUSE 11(64位),正在尝试中。
这样8G的内存也就不冤枉了,能发挥效力。